求运动结构

楼主(2025-09-29):
某点,向下运动25mm,横向右移动7.5mm,向上运动25mm,横向左移7.5mm复位。

主动力只有一个:上下或左右,初定为上下。

实际为一个竖向的高30mm的小铁片,运动保持竖直方向不变。

补充内容 (2025-9-30 09:48):
主动力可以是上下或左右直线运动,也可以是一个转动

网友:
主动力只有一个:上下或左右,初定为上下。
往复螺旋槽圆柱凸轮机构可以满足上下运动25mm,再配合左右7.5mm横向运动,直线往复或偏心轴或凸轮或其它方式。

网友:
这不就是个PPU结构?

网友(点评):
PPU是什么

网友(点评):
@冷水黄金 PPU(Pick and Place Unit)是一种高速凸轮机械手。咱也是刚网搜到的。 ^_^ 以前看过视频但是不知名称。

网友:
直接用PPU好了,如果动力必须用直线运动,就把旋转运动改成齿轮齿条

网友:
这个思路呢,
椭圆槽,配水平竖直导轨(可以简化),如果要加停止时间,就在椭圆上下接圆弧

网友:
这是 走一个 “ 口 ”字形轨迹。我有弄过 用的是组合凸轮

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