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缸压紧后 如何让压紧面自锁

楼主(2025-09-30):
请问电缸压紧后 如何让压紧面自锁

网友:
靠电机刹车自锁行不行,不行就自己搭模组

网友:
又是土夫子的劳动成果,只发帖吸引流量,就是不参与讨论回帖,典型的太监帖。

网友:
看你电缸用啥丝杆。梯形丝杆可以自锁。

网友:
电机保持力矩状态,自锁成功。。。。。。

网友:
增加个刹车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