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分析时出现多个表面或表面边界方向错误

楼主:
workbench分析时出现或多个表面或表面边界方向错误

网友:
就这一句话,要干嘛?如果是想解决问题。需要详细点

网友:
该错误多与面法线方向不一致或几何模型缺陷有关。建议优先检查模型几何完整性与法线方向,必要时返回 CAD 软件修复后再导入。对于接触问题,确保接触面与目标面法线方向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