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工程师画同步带轮,怎么画,没搞明白。

楼主:
比如我要画梯形齿H型的。

还请大师指点。。。

网友:
这个软件是计算出参数吧! 画梯形齿H型的带轮就得找出带轮齿形参数,主要参数没几个的。
楼主可以自行校核相关参数,打个比方,带轮转速和带轮齿数就有差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