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建模过程中插入的螺栓,如何指定大小。

楼主:
如图,
插入的螺栓不是我想要的规格,我想改为M10*50.
改如何操作。网上没有搜到。

网友:
设计树找到这个螺栓,右键找到编辑toolbox零部件,然后在弹窗改就可以。
理论上也可以直接修改草图。

网友:
自己建的库是没有任何问题,Toolbox零件修改规格不会。

网友:
建模过程中插入,这是关键。。。。。

你们后面的,一堆装配体里插入,是认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