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抖动爬缸 无负载 160的缸径 100的活塞杆。

楼主(2025-10-04):
气缸抖动爬缸 无负载 160的缸径 100的活塞杆。

网友:
160的缸径 100的活塞杆
一般标准型 160缸径,活塞杆径只有40.

网友A:
你这像是液压油缸...

楼主:
活塞杆升降时上部带有径向力。所以采用100活塞杆。升起时40还是100的杆,对升起状态应该没有影响吧。现在是升降都爬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像是液压油缸...

是采用的液压缸形式,因为升降时头部带较大径向力。

网友:
气源控制没有问题,那只有一个原因:阻力太大。

网友:
是不是有侧向力?

楼主:
一、阻力不大(空载,个人也试过)。
二、采用的10mm的气管,可能稍小了点,个人认为问题不在这里。
三、个人极度怀疑是没有大气罐(只有空压机),导致气体进入气缸压力不稳定(空压机压力到了停止运行后,气缸升降最多2个循环,空压机就又因压力降低运行)。气缸内部体积相对空压机的罐体有一定占比,应该会导致气体进入气缸后空压机压力下降较快,压力不稳定导致空载爬缸。都是猜测,目前带载荷使用也是一样爬缸,但是可以使用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对客户的初步使用感体验应该会差一点。
四、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吗?如果用大气罐,160缸径X550行程,用多大的气罐合适?

网友:
你这个使用液压缸代替气缸了,问题有三条: 1.气缸的密封圈与液压缸密封圈的密封长度,密封的压缩量相差很大,导致摩擦力相差也大,尤其是静摩擦与动摩擦;2. 气管管径小导致气体通过时压降大,当气缸动作后,来不及补充气体;3.气缸内润滑不足。

网友:
换个摩擦力小点的导向带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