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件出工程图时中心线不方便

楼主(2025-10-05):
焊件画完的图出工程图标注中心线时圆弧的中心线和直的中心线线头不重合。见图1.研究后发现,如果是一点所有直构件中心线都出来的时候再手动标注圆弧中心线那线头100%不重合。如果时手动选择直构件的两边添加中心线然后再标注一个圆弧中心线点击刷新线头就会重合在一起。见图2,但只能标注这个圆弧两侧中心线。各位大佬有没有解决方法啊。一个一个标太麻烦了。

网友:
画什么啊,不是有中心线工具吗,你这都是说些什么啊。

网友A:
一次性把中心线全标出来,然后点一下弯头部分中心线就会自动对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性把中心线全标出来,然后点一下弯头部分中心线就会自动对齐了

你好,点一下弯头部分指的是什么,在弯头上点一下还是点一下弯头部分的中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