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 的工程图模块 简直跟闹着玩一样

楼主(2025-10-05):
1.明明有图层功能,但是不能把对应的图层设置为不同颜色。
2.装配明细表的序号和球标的序号不是对应的,要自己去调整。。。服
3.明明只是想在工程图中出各种辅助视图,CROE 强制你必须在模型的视图管理中,建立跟你视图相对于的界面图,然后再工程图调出来,然后再去把剪头调出来,再创建截面的时候,还要自己判断看看方向对不对,还要自己给剖视图起名字,自己排序。
4.中心线,要自己去画。。。我的天,那种圆周孔的中心线自己去画么?
5.不刨切筋用视图管理器把筋这个特征去掉,然后自己在草图上,再画一条线。。。

这都是啥啊。。。。。

网友A:
1那是你的误解,或者是一种没见识的表现。
把Creo 的图层当成了了autocad的图层,然而不是,它只是一个逻辑分组工具,creo的图层不仅只在工程图中,在零件和装配体中也有。不仅是creo,在NX和solidedge中也是这个功能设置。而用惯了creo和NX的家伙,到了solidworks,才会觉得怎么零件和装配体没有图层啊,怎么图层变成了设置线段颜色的工具啊。
2在 CREO 工程图中,实现装配明细表(BOM)序号与球标序号一一对应的核心思路是:让球标调用明细表中的“序号”参数,而不是使用系统默认的球标排序。
选中明细表 → 表(Table) → 重复区域(Repeat Region) → 属性(Attributes)
勾选 “无多重记录 (No Duplicates)”
排序方式选 “按 rpt.index”(即按装配顺序给出 1、2、3…)
双击明细表第一列单元格,在报告符号里选 rpt → index,这样该列就是 “序号”。
3你这就是抬杠,这就是无知,不仅是creo,NX CATIA都是在实体中剖好,然后在工程图中显示。
因为这些软件当初是诞生在Unix操作系统中,Unix系统当然不可能像win系统那样的操作。
4在工程图视图中,右键点击圆周阵列的孔特征。
选择“显示模型注释”或“显示轴”(具体名称可能不同)。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轴”或“中心线”选项,系统会自动为所有阵列孔生成中心线。
5在零件环境中:
打开“视图管理器” → 切换到“简化表示”选项卡。
新建一个简化表示(如命名为 No_Rib)。
编辑该表示,选择“特征” → “排除”,然后在模型树中选择所有“筋”特征,确认排除。
在工程图环境中:
插入视图时,选择刚才创建的简化表示(No_Rib)。
添加剖视图,此时筋特征不会被剖切,也不会显示剖面线。

你说这都啥,你想求教如何解决就别说那些废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那是你的误解,或者是一种没见识的表现。
把Creo 的图层当成了了autocad的图层,然而不是,它只是一个逻辑 ...

对对对!!!!你说的对!!!你最牛逼!!!!!

网友:
省流,用SW方便就对了

网友B:
creo算好的了,你抱怨那是因为你没用过更难用的,比如UG

网友:
很无语楼主,最基本的功能都不会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对对!!!!你说的对!!!你最牛逼!!!!!

人家热心回复你问题。你反而嗤之以鼻。可见在工作中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处理不好。

网友(点评):
可以类推吗

网友:
楼主能听得进去就对了,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慢慢领会就知道各自的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热心回复你问题。你反而嗤之以鼻。可见在工作中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处理不好。 ...

对对对!!!你说的对!!你处理人际关系最牛逼!!!紧紧通过一句回复,就让你得出来我是处理不好同事关系的人,你也是真牛逼坏了!!我也得出你在你们同时关系中,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经常被别人怼,所以才一看见我的回复,就有了应激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o算好的了,你抱怨那是因为你没用过更难用的,比如UG

UG 我用过,把模版设置好,问题不大,UG,SW的工程图我都用过,还可以。CROE的我在看视频学习的时候都看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