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回转支撑如何实现精确定位

楼主(2025-10-06):
如图,主动齿轮带动回转支撑运动,回转支撑在停止时位置会有偏差,回转支撑上方的产品需要在停止时位置精确定位,现在不能够实现,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谢谢

如图

如图

网友:
大齿轮边缘加一个编码器+小齿轮就好了

网友(点评):
再加一个小齿轮需要带动力吗,请大佬解答,谢谢

网友(点评):
随动就好了

网友(点评):
随动?也是小齿轮做成双层吗

网友:
回转支撑上加个触点可以吗

网友(点评):
加什么样的触点,请教一下

网友:
主动齿轮带动回转支撑运动

?齿轮带动回转支撑?这是什么鬼? 截屏图明明是小齿轮配大齿轮。

回转支撑上方的产品需要在停止时位置精确定位,现在不能够实现,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继续整改呀!隐藏很多参数和细节,只能是围观看楼主自己表演。

网友(点评):
查看一下AGV舵轮

网友(点评):
小齿轮配大齿轮,大齿轮和回转支撑装配在一起,这是咱的理解。 有些人为了少码几个字,传递出的意思就容易有歧义。

网友A:
小齿轮用双层的,消除背隙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正反转需求,还需要消除背隙吗

网友:
需要多少等分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齿轮用双层的,消除背隙

专业

网友:
上凸轮分割器

网友:
产品浮动,然后二次机械硬定位

网友:
用个逆止器怎样

网友:
对治具进行二次定位

网友:
你的定位精度要求是多少数量级的?

网友:
直接搞个减速器

网友:
加一个定位销

网友:
精确定位,这个成本3W+,涡轮涡杆就能定位精准,

网友(点评):
蜗轮蜗杆没怎么用过

网友(点评):
运行平稳,精度高,有自锁

网友(点评):
好方案 精密的涡轮涡杆转台可以达到

网友:
问技术类的问题 尽量要有具体数据表达

比如旋转精度 具体多少度多少弧分  旋转承载多重 转速多少

如果是低速 精度0.1度 其实加二次定位即可

网友:
我见过的是AGV舵轮上用的方式,小齿轮配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齿轮用双层的,消除背隙

停止的时候  有背隙,肯定有偏移啊

网友:
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齿轮用双层的,消除背隙

请问双层齿轮怎么个安装法?

网友:
有原点感应器,剩下的交给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