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后处理器尝试加载特定结果时出现错误workbench

楼主(2025-10-07):
workbench在求解最后阶段还剩10-20%的进度时,就会提示错误:“当后处理器尝试加载特定结果时出现错误”
查求解信息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来,这个到底是咋会事?百思不得其解另外还有个错误,也是在求解最后阶段时,会提示网格加密模块错误,也搞不清到底哪里错了,莫名奇妙,该细化细化,模型也对边线、点做圆角处理了,网格设置那里也简单改改,结果还是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
Workbench 在求解最后 10-20 % 时才开始把各子步结果写进 *.rst(或 .rth、.rmg),一旦写入异常,后处理器在自动加载时就会报这条信息。
求解到 80-90 % 后硬盘灯不再闪,*.rst 大小突然停止增长;Solution Information 最后一行出现
*** ERROR *** | The file could not be written. Disk full? 或 ...access is denied...
快速确认:
直接看求解工作目录(Tools → Solve Process Settings → Advanced → Job Directory)所在分区剩余空间;如果 < 结果文件预估大小的 2 倍,就极可能中招。
解决:
清理分区或把临时目录改到剩余空间 > 100 GB 的盘;给登录用户添加“完全控制”权限;关闭 360、火绒等“实时防护”再算一遍。
Windows 弹出“内存不足”提示,或者 Task Manager 里内存占用冲到 99 % 后 ANSYS 进程消失;*.err 文件末尾出现
Insufficient memory error during solution...
解决:
先简化模型(粗 1 级网格、把远程点→顶点耦合、用梁壳代替实体)。
把虚拟内存调到物理内存 ×2 以上(系统管理大小即可)。
在 Mechanical → Tools → Solve Process Settings 里取消 Distribute Solution,手动把 Core 数减半,给单核留更多内存。
结果文件恰好停在 2 048 000 KB 不再增加;复制到别的盘就能正常打开。
解决:
把临时目录改到 NTFS 分区;若必须存 NAS,先算完本地再整体拷贝。
求解器崩溃(非线性不收敛、单元畸变)
现象:
Solution Information 最后几十行反复出现
*** ERROR *** | Solution not converged...
接着 An unknown error occurred during solution...;*.rst 只写到最后成功子步。
解决:
先把“大结果”开关关掉(Analysis Settings → Output Controls → Store Results At → Last),让程序只写最终收敛步,看能否跑通;
能跑通就说明是中间子步写崩,回到模型把自动时间步长缩小、把接触刚度调低、打开“弱弹簧”或给点阻尼,再开“所有子步”重新算。
模型是在 2023R1 建的,用 2025R2 算完后打不开;或者破解 license 到期后求解器被强制终止。
解决:
用同一版本完成求解→后处理;若必须跨版本,在 2025R2 里先 File → Archive 创建 *.wbpz,再 Restore 后重新生成网格和求解。

网友:
通常与结果文件损坏、模型设置异常或求解过程不完整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