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彩锌,表面斑点状镀层脱落

楼主(2025-10-07):
基材Q195,基材外发电镀彩锌,镀好后回来外观未见异常,中性盐雾实验48H未见异常,室内仓库存放2个月后镀层开始呈现斑点状脱落。
各位同志,有遇到过相同问题没有,该如何整改?

备注:
1.同批次镀回的其他产品(同基材,同镀层,结构类似)没有发生过同类问题,就这一款有这个问题。重复发生,现象完全一样,过几个月可能就出现一次,冬、夏季都有。
2.电镀厂称他那边没啥变化,同样电镀的其他客户未反馈过这个问题,没找到直接原因,解决方案都是洗掉重新镀一遍。

网友:
这些点点是啥,杂质么

网友A:
材料不行吧,是不是不纯?

网友B:
会不会是锈蚀点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锈蚀点部位?

应该不是,锈蚀点的话,一般会有凹陷。  镀层脱落的位置是平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不行吧,是不是不纯?

咋个判断呢,大概要放大多倍能观察到不纯?我们条件有限,没法对表面精细化处理,之前简单处理后放大了20倍看过,看不出问题来。
做过元素分析,没发现异常。

网友:
大概是渡的时间太短了没有渗透

网友:
比较像锈斑,可能是你这个五金件材质不是很好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看一下。

网友:
如果是镀层脱落到基材,那么原因需要具体分析
如果只是表面的颜色层脱落,那么大概率是镀层的光亮剂加的有点多,或者钝化液的PH控制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