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转子动平衡怎么做?

楼主(2025-10-07):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要求转速为2000r/min,且要求做动平衡,动平衡要求为G1.0,即转子的整体动平衡为G1.0,同轴度设计要求需要在0.02左右。良好的同轴度是达到动平衡的要求之一,请问有动平衡方面的大能指点一下,图中圈的部分需要整体做动平衡。

圈的部分需要做动平衡

圈的部分需要做动平衡

网友A:
动平衡机
去重法,或增重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平衡机
去重法,或增重法

感谢。这个是在做动平衡的时候的做法了,请问在设计的时候有什么要求没?设计的时候就是往整体平衡方面做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个是在做动平衡的时候的做法了,请问在设计的时候有什么要求没?设计的时候就是往整体平衡方面做 ...

就是你说的,良好的同心度。后面动平衡才好做。
0.02也比较难。
G1.0标准也有点高。我记得常用G6.3,2.5

网友B:
一种做根芯轴放到动平衡机上面去做
还有一种是转起来用在线动平衡仪做

网友C:
感觉你那几根杆子对动平衡影响很大,下面固定不是腰槽?
这几根杆子固定是不是很可靠?随便松一下你就白忙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做根芯轴放到动平衡机上面去做
还有一种是转起来用在线动平衡仪做

前期就是打算把静不平衡做得好一点,因为这个结构拆卸很麻烦,装配必须是过盈装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那几根杆子对动平衡影响很大,下面固定不是腰槽?
这几根杆子固定是不是很可靠?随便松一下你就白忙 ...

不是腰型槽,这几个杆没问题。

网友D:
是不是 先要单个轮子零件做了动平衡,然后组合起来整体在做下动平衡?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腰型槽,这几个杆没问题。

后期结构有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 先要单个轮子零件做了动平衡,然后组合起来整体在做下动平衡?

询问过做电主轴的,可以整体做,如果整体做不了的情况下,才分零件做。

网友:
没有动平衡机的可以联系外厂

网友:
做个芯轴  上动平衡机   标记两端  先做AB  重量误差到整负2g  在做BA  一定要做两次

网友(点评):
请问,AB是左右的?

网友:
1、G1与0.02都不是好做的,并且不是一般的不好做。
2、出现这种情况,要不是设备是超精尖的,要么的设计的不了解实际情况,乱标。

网友(点评):
G1是主机厂家给的技术要求,主机厂家有个0.03同轴度的要求,正常来说,我们零件加工就必须在0.02以下才行,组装后在0.02-0.03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