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床身尾座用大溜板通过插销拖动,尾座锁紧有什么简单的防误操作结构?

楼主(2025-10-07):
尾座没动力源,用大溜板拖动,有时候会出现在尾座锁紧的情况下,挂上插销拖动尾座。
在网上看了一下有用接近开关的,也有用机械结构的,插销轴和偏心轴结合的,但是做起来外协件周期有点长,现在有什么简单的结构?

网友:
在尾座锁紧压板下方安装一个电感式接近开关(如 M18 型号,价格约 50-100 元),检测面正对压板上的金属感应片。
接近开关信号线连接至继电器线圈,继电器常闭触点串联在拖板电机控制回路中。
当尾座锁紧时,压板下移使感应片靠近接近开关,继电器线圈得电,常闭触点断开,拖板电机无法启动;当尾座松开时,接近开关失电,触点闭合,拖板可正常移动。
若机床无 PLC,可直接使用继电器实现逻辑互锁;若有 PLC,可将信号接入 PLC 输入点,通过程序实现更复杂的安全逻辑(如报警提示)。

网友(点评):
人才啊,一般要压力传感器才行,你要不懂,应该少说,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人工推动尾座,不要挂在托板上

网友(点评):
最简单的是V形弹簧夹,尾座锁紧后,托板克服弹簧力自动脱钩。

网友(点评):
航母弹射有个弹力拉断机构,那个应该是可以,到达预设拉力自动脱扣,可以重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