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的丝杆模组运动如何选择伺服电机?

楼主(2025-10-08):
垂直的丝杆模组运动如何选择伺服电机?已知负载12KG,丝杆导程20mm,要求0.5s移动200mm。
求伺服电机的功率?

网友:
400W

网友(点评):
怎么算的

网友(点评):
算得很准,200W 容许负载差一丢丢,400W刚刚好

网友(点评):
我哪会算,我是瞎猜 的

网友A:
100w或者150w就够了,算了一下,所需扭矩是0.484Nm,角速度是125.664rad/s,他俩相乘就是机械功率,然后×2,为了安全保证,所以150w就足够了

网友:
品牌电机官网都有选型计算公式的,你去自己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w或者150w就够了,算了一下,所需扭矩是0.484Nm,角速度是125.664rad/s,他俩相乘就是机械功率,然后×2 ...

你算,你就落入下乘了。
这种低速低负载的,上来直接就是400w就完了。

网友(点评):
要不上1000W更稳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w或者150w就够了,算了一下,所需扭矩是0.484Nm,角速度是125.664rad/s,他俩相乘就是机械功率,然后×2 ...

你这咋说呢,你要不按你说的扭矩,0.48nm,你看150w的电机的扭矩是多少,对得上吗?

网友:
直接算惯量,惯量匹配功率就出来了

网友:
不仅仅要看扭矩大小还有看惯量,不然刹不住车

网友:
总载荷(N)x(导程/2x3.14)/系数0.6=扭矩(电机扭矩) 按你的条件反推  120x(0.02/6.28)/0.6=功率   功率=0.63约等于200W 理论值200W 但是要考虑到有个参数 重心距离丝杆轴心距离你没提供 所以不能保证用多大的电机 只要悬臂不是太大 400W足够了。  另外教你一个选型的方法  你去找一些大厂的直线模组的样册 他们有对应的选型 丝杆螺距和重心距的选型。还有 螺距对载荷的影响很大 选择10的螺距能大大提高载荷

网友:
400W,用宽度170mm的模组即可

网友:
0.5秒速度从0到0.5m/s再到0吗?

网友:
400W功率扭矩够,但转动惯量不足,会造成调试困难。750W满足转动惯量需求。

网友:
有效转矩0.5N左右够了

网友:
若为滚珠丝杆:理论连续约 52 W,峰值约 139 W → 建议选 150–200 W 伺服(更稳妥选 200 W)。

若为梯形/低效丝杆:功率需求会 2–6 倍增长,可能需要 ≥350–400 W。

网友:
看了许多人回复的,真是辣眼睛,还有说400w的,你咋不用1000w呢

网友(点评):
买好点的丝杆模组,100w电机不行你来找我

网友(点评):
你说的太对了!点个赞!

网友:
参考上银的模组样本

网友:
1. 系统参数分析与假设
首先,我们将已知条件转化为计算所需的参数:

负载质量 (m): 12 kg

丝杆导程 (P): 20 mm = 0.02 m

移动距离 (S): 200 mm = 0.2 m

移动时间 (t): 0.5 s

为了进行计算,我们需要对运动曲线和系统效率做出合理假设:

运动曲线: 通常采用最常用的“梯形速度曲线”,即匀加速-匀速-匀减速。我们假设加速、减速时间相等,且中间有匀速段。

加速度: 我们需要根据给定的时间和距离来计算。

机械效率 (η): 丝杆螺母副的传动存在摩擦损耗,通常假设在 0.8 ~ 0.95 之间。这里我们取一个中间值 η = 0.9 进行计算。

安全系数 (Sf): 为了确保电机可靠运行并留有余量,我们通常会增加一个安全系数,这里取 Sf = 1.5。

2. 计算运动学参数
我们需要求出电机的最大转速和角加速度。

a) 计算平均速度与最大速度
总位移 S = 0.2m,总时间 t = 0.5s。
平均速度 V_avg = S / t = 0.2 / 0.5 = 0.4 m/s

在梯形曲线中,假设加速时间 t1 = 减速时间 t2 = t3,匀速时间设为 t2。
我们设 t1 = t3 = 0.15s,则 t2 = 0.5 - 0.15 - 0.15 = 0.2s。这个分配是合理的。

最大速度 V_max 可以通过梯形面积公式计算:
总位移 S = (1/2) * (t1 + t2 + t3) * V_max (梯形面积)
因为 t1 + t2 + t3 = t = 0.5s,所以 S = (1/2) * t * V_max
=> V_max = 2S / t = (2 * 0.2) / 0.5 = 0.8 m/s

b) 计算线加速度
加速度 a = V_max / t1 = 0.8 / 0.15 ≈ 5.33 m/s²

c) 计算电机转速
丝杆每转一圈,负载移动一个导程 P。
电机额定转速 N (rpm) 应能满足最大速度要求。
N = (V_max / P) * 60 (单位转换:转/分钟)
N = (0.8 m/s / 0.02 m/rev) * 60 s/min = 2400 rpm

d) 计算电机角速度
角速度 ω (rad/s) = 2π * (N / 60) = 2 * 3.1416 * (2400 / 60) ≈ 251.3 rad/s

e) 计算角加速度
首先计算加速时间内的角加速度 β。
加速时间 t_acc = t1 = 0.15s
β = ω / t_acc = 251.3 / 0.15 ≈ 1675.3 rad/s²

3. 计算负载转矩
伺服电机需要克服的转矩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加速转矩 (Ta) 和 摩擦转矩 (Tf)。由于是垂直安装,还需要克服重力转矩 (Tg)。

a) 重力转矩 (Tg)
负载重力 Fg = m * g = 12 kg * 9.8 m/s² = 117.6 N
将重力转换为丝杆轴向力,再换算到电机轴上的转矩:
Tg = (Fg * P) / (2π * η) (注意:η在分母,因为重力是阻碍下落,电机输出要克服它)
Tg = (117.6 N * 0.02 m) / (2 * 3.1416 * 0.9) ≈ 0.416 N·m

b) 加速转矩 (Ta)

负载的转动惯量 J_load: 负载做直线运动,需要将其质量折算到电机轴上的等效转动惯量。
J_load = m * (P / (2π))²
J_load = 12 kg * (0.02 m / (2 * 3.1416))² ≈ 12 * (0.003183)² ≈ 1.215 × 10⁻⁴ kg·m²

丝杆的转动惯量 J_screw: 这是必须考虑的。我们需要假设丝杆的直径和长度。假设丝杆直径 d = 20mm = 0.02m,长度 L = 0.5m,材料密度 ρ = 7800 kg/m³ (钢)。
丝杆质量 m_screw = ρ * π * (d/2)² * L = 7800 * 3.1416 * (0.01)² * 0.5 ≈ 1.225 kg
丝杆转动惯量 J_screw = (1/2) * m_screw * (d/2)² = (1/2) * 1.225 * (0.01)² ≈ 6.125 × 10⁻⁵ kg·m²

总转动惯量 J_total: 假设联轴器的惯量很小,暂忽略。
J_total = J_screw + J_load = 6.125e-5 + 1.215e-4 = 1.8275 × 10⁻⁴ kg·m²

加速转矩 Ta:
Ta = J_total * β = (1.8275 × 10⁻⁴ kg·m²) * 1675.3 rad/s² ≈ 0.306 N·m

c) 总转矩
在运动过程中,加速阶段所需的转矩最大,因为需要同时克服重力、摩擦和惯性力。
我们假设摩擦力较小,暂记为 Tf。为了简化,我们可以将摩擦的影响包含在效率η中(重力计算已体现),或者额外增加10%的余量。这里我们采用前者。

最大转矩 T_max:
T_max = Ta + Tg = 0.306 N·m + 0.416 N·m ≈ 0.722 N·m

额定转矩 T_rms:
伺服电机选型更关心有效值转矩。根据梯形速度曲线计算:
匀加速段转矩: T_acc = T_max = 0.722 N·m, 时间 t1=0.15s
匀速段转矩: T_const = Tg = 0.416 N·m (匀速时只需克服重力),时间 t2=0.2s
匀减速段转矩: T_dec = Tg - Ta = 0.416 - 0.306 = 0.11 N·m (重力帮助减速,电机提供制动转矩),时间 t3=0.15s
静止段转矩: T_stop = 0 N·m, 假设一个周期结束,时间 t4=0.2s (假设总周期1.2s)

转矩有效值 T_rms = √[ (T_acc² * t1 + T_const² * t2 + T_dec² * t3 + T_stop² * t4) / (t1+t2+t3+t4) ]
T_rms = √[ (0.722²*0.15 + 0.416²*0.2 + 0.11²*0.15 + 0) / (0.15+0.2+0.15+0.2) ]
T_rms = √[ (0.0782 + 0.0346 + 0.0018) / 0.7 ] ≈ √[ 0.1146 / 0.7 ] ≈ √0.1637 ≈ 0.405 N·m

4. 计算伺服电机功率
a) 额定功率
电机的额定功率 Prated 应满足其额定转矩和额定转速下的输出。
P_rated = (T_rms * N) / 9550 (公式:功率kW = 转矩N·m * 转速rpm / 9550)
P_rated = (0.405 * 2400) / 9550 ≈ 0.102 kW = 102 W

b) 考虑安全系数后的选型功率
这是实际选择电机时的最小功率值。
P_selected = P_rated * Sf = 102 W * 1.5 = 153 W

结论与选型建议
关键计算结果:

电机额定转速: 至少 2400 rpm

电机额定转矩: 至少 0.405 N·m (RMS值)

电机瞬时峰值转矩: 必须大于 0.722 N·m

电机功率: 根据计算,应选择 200W 的伺服电机。

选型建议:

市场上常见的伺服电机功率等级有100W, 200W, 400W, 750W等。100W的电机可能转速或瞬时转矩无法满足要求,或者没有余量。因此,选择 200W 的伺服电机是一个合理且安全的选择。

重要提示: 以上计算基于多项假设(如运动曲线、丝杆直径、机械效率等)。在实际选型中,您必须使用:

准确的丝杆和螺母参数(来自供应商的 datasheet),特别是其转动惯量和摩擦系数。

伺服电机供应商提供的选型软件,输入所有参数进行精确计算和模型验证。

最终确认电机的转动惯量比(负载总惯量 / 电机转子惯量)是否在推荐范围内(通常建议小于10,越小响应越好)。

这是直接把计算公式全搬过来了  发表于 4 天前
好细致的计算

网友:
最好是参照楼上,自己按着画册的计算公式,自制一个计算表格,算了一次之后以后就输入就行了。
画册的计算步骤是很详细的,直接用网上现成的计算表格的话,比较难看懂也不知道哪里填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