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一根轴多个长度,再工程图里怎么用表格表示?

楼主:
太久不用,忘了。
网上搜了,可能描述的不对,都不是想要的答案。

网友:
插入表格呗。比如:尺寸A见表格。。。。

我记得是设计表,但是不会用了。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尺寸标注以A标注,图纸中创一个表格,不同图号对应尺寸A的值不同;这种图号尺寸对应上表达清楚就行,表格可以自己自定义设计。
 图号\尺寸   尺寸A    尺寸B
      001         40         10
      002         50         12

网友:
用字母代替长度

在将不同数据 填写在表格里

网友:
做个表格ABC

网友:
做个表格

网友:
做多长图也是可以的

网友:
先做零件图,将需要联动的尺寸改用用字母表达,然后插入→表格→EXCEL设计表格,按提示一步一步操作579868

网友:
工程图里可以直接插入表格的,手动输入下

网友:
可以插入零件设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