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20和2023哪个好用

楼主:
今天晚上做了一个软件小测验,

主要验证 SolidWorks2020和2023两个版本哪个好用的世纪难题 !

先说下测试方式,分为两种模式测试,一种是选择低版本的无参数的项目图纸来作为测验对象,验证这两个软件版本的打开载入速度;

                                                       另一种是选择低版本的有参数项目图纸来作为测验对象;

                        (这里打括号说明一下:无参数图纸为其他软件生成的STP或X-T类中性格式文件,经过低版本的solidworks导入生成的三维图纸

针对打开低版本图纸的测试又分两种测试:一种测试是以还原模式初次打开低版本图纸的耗时情况记录;

                                                             另一种测试是以轻化模式初次打开低版本图纸的耗时情况记录;

随后在初次打开后,均保存后,二次打开时再次记录以还原模式和轻化模式打开时的各自耗时长度,

另外还做了 一组无参初次保存 和 一组有参三次打开 的耗时记录对比,数据如下:

下面上第一组数据,无参图纸项目01的初次打开耗时记录:还原模式,2023和2020分别是:50s 、47s ( 此处2023在计时结束时手按慢了1~2秒 )

                                                                                   轻化模式,2023和2020分别是:17s 、18s

                             无参图纸项目01的二次打开耗时记录:还原模式,2023和2020分别是:35s 、42s

                                                                                    轻化模式,未做测试

                             无参图纸项目02的初次打开耗时记录:还原模式,2023和2020分别是:35s 、38s

                                                                                    初次保存耗时,2023和2020分别是:1:32s 、1:50s

                              无参图纸项目02的二次打开耗时记录:还原模式,2023和2020分别是:39s 、45s

                                                                                    轻化模式,未做测试

下面上第二组数据,有参图纸项目A的初次打开耗时记录:还原模式,2023和2020分别是:3:13s 、3:35s

                                                                                   轻化模式,未做测试

                            有参图纸项目A的二次打开耗时记录:还原模式,2023和2020分别是:1:45s 、1:51s

                                                                                   轻化模式,2023和2020分别是:1:09s 、1:03s

                            有参图纸项目A的三次打开耗时记录:还原模式,2023和2020分别是:1:47s 、1:50s

                                                                                   轻化模式,2023和2020分别是:1:13s 、1:03s

所用测试设备:笔记本 Thinkpad-P系列 配置中等

计时设备:手机 秒表 手按

这里面涉及一个笔记本睿频稳定问题和手按触屏快慢问题,所以只能允许本次测试默认有大概0~3s的时间误差,即数据差值在3s以内视为持平

以上数据显示,有部分时间数据是接近甚至持平的,有少量时间数据是2023版本大于2020版本,其他部分时间数据是2023版本低于2020版本

本次测验仅仅在对SolidWorks软件打开载入的功能快慢层面上进行做对比,若是想了解这两个版本软件的更多方面区别,则还需要在其他层面进行反复对比测验 。

网友:
2018
2012这两个版本我觉得比较好
不过2012不适配高分辨率屏幕

网友:
不用测,正常厂家都是越优化越好用,不会越来越难用

是越优化越烧硬件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明明有一大堆新增功能,为什么不用23版

那你为什么不用24版?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我的电脑装不上SW2023

网友:
我最开始是2012,然后2016,现在是2022

网友:
新版本功能多,需要电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