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吨罐体桁架上下料可行方案

楼主(2025-10-09):
1、直径2.2米,长7.5米,中空,约6吨重
2、两端圆弧封头,一端开口约400mm,另一端开口约1200mm
3、要求用桁架机械手从料架自动上下料工作台上,工作台高约1.2米
4、移动速度不做限制,当然在 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快
5、工作台宽3米,长8米,上面安装2排滚轮,用于支撑罐体。
6、上料精度纵向1mm,如果一次不能满足要求,可以采取测距等手段反馈数据后重复移动,直至满足要求
7、Z轴需防坠落,X,Y轴防倾斜,断电保护

网友:
现在的老板是想到哪做到哪,压根不管可行性的。

网友(点评):
危险系数高

网友:
精准航吊应该可以用在这

网友:
搞军工的?

网友A:
1mm的定位精度,设计表示压力好大,

网友(点评):
确实。直径都2.2米了。

网友:
你用桁架 还不如直接工作台升降

网友:
考虑考虑下输送吧

网友B:
考虑用重载RGV,顶升输送

网友C:
壁厚14mm,7.5米长,变形量都不止mm啊,以前安装磨机的轴向精度是5mm以内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用重载RGV,顶升输送

你好,此方案能详细描述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的定位精度,设计表示压力好大,

1mm,确实有问题,10mm能达到吗?老板说达不到找淘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壁厚14mm,7.5米长,变形量都不止mm啊,以前安装磨机的轴向精度是5mm以内合格。 ...

是啊,1mm确实有问题

网友D:
你都说用桁架机械手了,你还问什么方案,机械手都是桁架的,你还使用其它的结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mm,确实有问题,10mm能达到吗?老板说达不到找淘宝,哈

淘宝上面的能信?反正我是不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说用桁架机械手了,你还问什么方案,机械手都是桁架的,你还使用其它的结构吗 ...

有比较容易实现的替代方案也可以

网友:
这个可否用电磁吊具吸附,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有戏,实现的定位精度待定。

网友:
这么大的玩意 用机械手?要不高精度行吊 要不用汽车维修升降平台(下沉隐藏式)再加上别的辅助定位或者转移

网友:
桁架机械手可以,工作台上再二次定位

网友:
面试题?
这种要求拍脑袋想出来的吧
7500mm长,要求定位精度1mm,本身制造公差都远远不止1mm

网友:
这么大个东西,弄个专用移载设备,这得多大的批量啊。找个桥式起重机,改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