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这种3D表面如何处理到圆滑表面

楼主(2025-10-09):
原图是3D打印转过来的,有没有办法处理表面成圆滑效果

网友A:
ps啊,手机开100%美颜啊,,,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啊,手机开100%美颜啊,,,都可以。

大哥幽默了

网友:
抽取轮廓线,然后,自己重新画一个

网友:
重新反求做面。

楼主:
哪类软件可以做

网友B:
导到3DMAX里做圆滑处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到3DMAX里做圆滑处里。

只能用3Dmax吗?电脑没有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用3Dmax吗?电脑没有这个软件

MAYA也可以,本身这样的模型都用这类软件做的,3DMAX用户比较多。

网友:
能做这个的软件有很多,看你会哪一种了。

网友:
应该是转STL了,都是细小的三角面

网友:
楼主是想用Solidworks、UG之类的软件处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用3Dmax吗?电脑没有这个软件

Maya应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