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振荡机构怎么降低设备振动?

楼主(2025-10-09):
如图偏心振荡机构,电机直连一根偏心轴,偏心距1.5,偏心轴上方和轴承相连,轴承上为振动块,振动块左右是两根软棒,实现振动块往复运动。当转速3000rpm时候,会产生较大的振荡,把设备都带起来了,有什么好办法能减小这种振动吗?(对于偏心轴试过按照动平衡设计,但是上方的振动块运动不是圆周运动,不知道怎么计算他产生的惯性力)

网友A:
避免在共振频率或倍频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避免在共振频率或倍频下工作,,,,

大概2500转会有明显共振,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办法隔振吗?

网友B:
类似设备我们一般都是用铸铁机架 重心下沉,打地脚,来用。从结构来看,你的震动块也应该圆周运动啊。把大板改成铸铁等吸收振动性能良好的材料。就可以改变共振频率了。

网友:
把软棒换成水平随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设备我们一般都是用铸铁机架 重心下沉,打地脚,来用。从结构来看,你的震动块也应该圆周运动啊。把大 ...

如果没有软棒(弹簧)拉着,振动块是跟着上方的轴承圆周运动,软棒拉住以后,它就被限在一个半径1.5的园内摆动了

网友:
直接上振动器算了

网友:
调整工作频率或者底部加弹性支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软棒(弹簧)拉着,振动块是跟着上方的轴承圆周运动,软棒拉住以后,它就被限在一个半径1.5的园内 ...

这个软棒相当于把振动传递给了底座,换弹簧或者更软的柔性连接应该能减少振动才对。
或者不连接,做导向限位板限制真空块旋转,只让他做往复直线运动也行。

网友:
设备支架结构重量太轻,一般这种像振动筛结构的支撑基本都采用箱体结构。

网友:
本身就是个振动机构,振动避免不了。电机用减振脚垫,再把软棒改成水平方向的软限位看看。再参考下滚筒洗衣机,底座加大水泥块,死重死重的,就稳了。

网友:
9楼说的那样让振动块做直线运动!
振动块与底座不能直接联接会产生共振
底座与运动轴心做个固定架来限制振动块,这样不容易共振!

网友:
增加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