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调质处理,图纸标注HRC范围应该在多少

楼主(2025-10-09):
45钢调质处理,图纸标注HRC范围应该在多少 。如果标注HRC42-45,做什么处理能够达到

网友:
HRC25-35比较合适。

网友A:
不说工况和用途就要定硬度,不如去算命或抽签更直接。

说的真直接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中温回火

网友(点评):
调质不是高温回火吗

网友(点评):
他这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工况和用途就要定硬度,不如去算命或抽签更直接。

用在与回转夹紧气缸连接上,气缸带动零件转动,并压紧产品

网友:
这个硬度,算淬火了,不能算调质了。

网友:
调质处理一般标HRC20-30(范围)
HRC42-45要淬火(整体,高频)或氮化处理

网友B:
当然是超硬超好,HRC62-72

网友(点评):
尹老板又拿新手开涮,,,,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新手涮我的,我哪敢涮他们

网友:
想要这么高的硬度用CR12好了

网友:
需要使用工况,不然就是再抽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超硬超好,HRC62-72

抛开一切事实不说,你这是错误的,最近刚好在教材料硬度,HRC的硬度值有效范围是20~67

网友(点评):
瞎扯,你有我熟,我天天烧铁

网友:
调质用HB吧,245~28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抛开一切事实不说,你这是错误的,最近刚好在教材料硬度,HRC的硬度值有效范围是20~67    ...

你这教授级别的,范围给的这么宽

网友(点评):
太硬的要用HRA测,HRC压力太大,测头都抗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与回转夹紧气缸连接上,气缸带动零件转动,并压紧产品

这么个附图和文字说明可以大致理解工况用途了,结构件按照一般调质硬度即可,大概是在220~300 HB。
附图的结构件可以取低值,取偏高值意义不大。
另外,连接处左侧的槽壁厚度要校核过,偏薄会有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教授级别的,范围给的这么宽

你不会理解为这是在图纸上标注的热处理硬度要求吧,我说的是HRC的数值范围,也就是说标注HRC时不能小于20,不能大过67

网友(点评):
依据 GBT230.1-2018 金属材料 洛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 试验方法 ,标准硬度块的硬度值范围 10 HRC~70 HRC;一般而言“标注HRC时不能小于20,不能大过67”是合理的描述。

网友:
渗碳后再搞个氮化铬电镀,硬度大约会有个60左右了

网友:
这个硬度值是根据设计需要来确定。
关于材质的热处理硬度值范围我以前想让搞热处理的同事制定一个范围标准,同事说没法搞,因为热处理方式不同数值不同。
后来在日企发现可以搞一个自己产品常用材质的热处理标准,包括热处理方式、温度、硬度等。

网友:
这个硬度只能是淬火,回火很难达到洛氏40以上的硬度。

网友:
45钢调质处理,应该是HB225-245

网友:
淬火热处理能达到标注HRC42-45,调质处理(淬火+回火)要软一些。一般是整体调质处理后再淬火。

网友:
不知道哪里下载的了

网友:
之前有篇贴子讨论过,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thread-1083770-1-1.html

网友:
45号,调质处理 20~25HRC.  热处理 40~45HRC.就这样标注就行

网友:
调质要标HB,HB180-220

网友:
高频表面淬火45#钢最高硬度能达到HRC56-62!
表面还会出现细小裂纹
45#钢一般不建议做太高硬度使用
调质处理硬度HRC25-30,具体看使用工况

网友:
根据经验慢慢往上套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