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上升不到位

楼主:
液压系统上升不到位,下降之后再上升有正常了,这个是什么情况?有懂的大神么

网友:
压力没上来 看一下油表

溢流阀那边调一下 把卸油压力调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没上来 看一下油表

溢流阀那边调一下 把卸油压力调大点

压力都正常的,搞不懂什么情况了,偶发的也不是一直这样

楼主:
上升下降了好几次才回出现不到位的情况,但是再下降后上去就又没问题了

网友:
油仓的油够吗?油泵的转速降低点?
也有可能是阀有点泄露

网友:
油缸有没有问题哦,高低压腔是不是窜油哦。

网友:
估计导轨精度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