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IDLWORKS突然打不开其它通用格式

楼主:
国庆后上班,SOIDWORKS2024突然无法打开其它格式,刚转存的通用格式也打不开。网上好多方法试了都不行。有懂的大神没有!

网友:
你的文件被加密了吧

笑死,你没看到从文件路径到文件名都是中文吗  发表于 5 天前

楼主:
没有啊,节前都正常,昨天上班就打不开了。重新另存都不行,只有x-t文件能打开

之前的正常打开是不可能允许从文件路径到文件名都是中文的。  发表于 5 天前
把WINDOWS 最近更新文件卸载也没用  发表于 5 天前

楼主:
看属性,不能与SOILDWORKS关联,怎么回事?

网友:
用其他有SOIDWORKS的电脑打开试试,先弄清是软件问题还是文件问题

其它电脑可以打开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用软件的安装包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
我也存在这种问题,正版软件。现在是用UG打开后再转XT,再用SW打开的。问了装软件的也没什么办法,网上找了很久也没人有解决办法。版本是SW2024.

你知道是什么问题的话,能分享下解决方法吗?软件方面我确实懂得不多。  发表于 4 天前
大哥,中间格式对文件名和文件路径是有严格要求的,楼主的全中文方式就注定不可能行的通。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那就重装软件了

与重装有什么关系。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大概率只能重装了,各式各样的BUG很多。

你会你告诉人家啊,别在这哔哔。不想教就闭嘴,背着学着的名实际是个愤青。  发表于 4 天前
去他妈的BUG,你是不是只会说BUG,明明楼主完全不懂打开SAT文件的规矩好吗?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论坛内有人遇到过相同情况,后来确定问题是文件被杀毒软件隔离了。你可以翻下帖子看看。但是我试了下,我的情况是不适用他的方法。

试过的,没什么叼用  发表于 4 天前
没试试文件名和路径全英文无空格?  发表于 4 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