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气缸的同步问题

楼主:
两气缸水平安装,并在两侧用直线导轨做导向,同时加装齿轮齿条机构做同步,但是现在客户担心时间久了,齿轮齿条会磨损严重,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查了一些资料有介绍双齿轮弹簧消隙机构,是否可行,用没有大佬用过参考下

网友A:
先要问问你的客户需要多少的精度?其次考虑这台装置的寿命,如果你的齿轮齿条选择的精度、硬度、齿面粗糙度都比较高的话,另外在考虑齿轮和齿条有足够好的润滑,根本用不到担心磨损,估计先损坏倒是气缸

精度不是硬限位决定的吗  发表于 7 天前
同意,久是指多久?都上齿条了也不在乎那点精度损失了吧  发表于 7 天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问问你的客户需要多少的精度?其次考虑这台装置的寿命,如果你的齿轮齿条选择的精度、硬度、齿面粗糙度 ...

气缸前端有安装浮动接头,应该会吸收掉绝大多数的应力,主要是怎么更好让两气缸同步,用节流阀来调有点困难,用齿轮齿条来刚性同步是比较简单,但是在极端工况下,可能会出现齿轮齿条或者气缸损坏

网友:
齿轮齿条用于双气缸同步是很常见做法,齿条不会先于气缸坏的,只是怕机构太重,冲击力比较大,做好缓冲加上节流阀,难道他要高频往返运动不成

网友:
搞一个气缸就不需要担心同步了

大聪明卧龙,我相信还有凤雏  发表于 7 天前
你厉害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时间久是多久?汽车还有报废年限呢。
给她说放心好了,质保多少年没问题。其实就是想找个心理安慰。
我也碰到过这种客户,一般要么是女的,要么是年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问问你的客户需要多少的精度?其次考虑这台装置的寿命,如果你的齿轮齿条选择的精度、硬度、齿面粗糙度 ...

客户肯定是希望越久越好,最好永远别坏

网友:
对于我们做非标装配机的来说。双气缸,三气缸拨料用的不要太多,前后左右限位做好,就算左右气缸稍有点错位,也是没问题的(一个电磁阀控制)。只要结构稳定,这种速度一般不快,用个5年以上没有问题。

网友B:
不需要齿条 也可以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齿条 也可以同步

不用齿轮齿条,当然也可以用别的机构实现

网友:
机构就一定会存在磨损,在意磨损的话就是经常保养点检,确保合适的工作环境就能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这套东西的关键是浮动接头与调速阀的同步,气缸磨损程度不一样,后面速度也不一样了,超过接头范围就O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缸前端有安装浮动接头,应该会吸收掉绝大多数的应力,主要是怎么更好让两气缸同步,用节流阀来调有点困 ...

极端情况下坏了,那是机构不够结实。

网友:
忽悠,说齿轮不会坏,坏了换新的

网友C:
你这个机构看着不大,为什么要用2个气缸推动?为何不选一个大缸经的气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机构看着不大,为什么要用2个气缸推动?为何不选一个大缸经的气缸呢? ...

因为空间有限呀,前端要伸到工件里面,气缸太大伸不进去,要是能用一个气缸肯定就用一个了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空间有限呀,前端要伸到工件里面,气缸太大伸不进去,要是能用一个气缸肯定就用一个了呀 ...

用一个大缸径的气缸就没有同步机构了,看着有空间吧?还有前端要伸到工件里面,气缸为什么也要伸进去呢?放到外面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大缸径的气缸就没有同步机构了,看着有空间吧?还有前端要伸到工件里面,气缸为什么也要伸进去呢? ...

这个肯定想过了,气缸活塞杆如果不伸进去这个设备就得做的很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想过了,气缸活塞杆如果不伸进去这个设备就得做的很宽

气缸外移后加个连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外移后加个连接件?

气缸往外移,设备就是得加宽呀

网友D:
明确告知客户,装齿轮齿条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气缸不同步带来的影响,肯定是要承受一定的力的,要是气缸能同步,就不用齿轮齿条了
并且使用齿轮齿条同步,是普遍的、常用的使用方式,忽悠客户你在其它设备上也有使用过,用了多少年了没出问题。
你的齿轮齿条,经过计算,是能承受这个不同步力的,完全没问题
你要是跟着客户的思路,要被带沟里。换其它方式就没磨损了?寿命就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确告知客户,装齿轮齿条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气缸不同步带来的影响,肯定是要承受一定的力的,要是气缸能 ...

这个机构我之前还真用过,不过是在上一家公司了,确实没有什么问题,我现在想的就是顶多加个羊毛轮做自动润滑,只是这个客户在纠结那种很极端的工况,比如两个气缸同步性特别差什么的

一切那数据说话,而不是用主观想法去意淫,意淫这东西会坏,  发表于 6 天前
最极端工况,无非就是一个气缸向前,一个气缸向后。按照这种最极端工况,对齿轮进行校核,安全系数给大点,算一下。告诉客户安全系数已经给到很大了,没问题的。真要坏了就换呗,火箭还有发射失败的时候呢   发表于 6 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