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开子装配体不显示

楼主:
   从总装配体中打开子装配体,画面一片空白,有大神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从这张图片上,是看不到谁是子装配体的。

网友:
是不是太小了?双击一下鼠标中键试试;也有可能有个零件离得太远了

网友:
点显示看看,是不是点了不显示

网友:
点击【重建模型】试试,我有时候也有遇到模型不显示的情况,点下重建就显示了。

网友:
把子装配体压缩再解压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