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航空箱内部安装面板的固定方式

楼主:
航空箱作为控制器的箱体 内部有折弯的铝板用于分隔前后舱和安装开关、测试插孔之类的元件  请问有什么好 简便的安装方式吗
目前是折弯件面板和侧板分别用两个角码和箱体背板、底板固定,缺点是箱体批次不同尺寸有轻度差别 加工的孔位需要二次调整
感谢
补充:箱体有防水要求,现在是沉头螺钉加密封胶

网友A:
自攻螺丝,就不需要调节孔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攻螺丝,就不需要调节孔位了吧

内而外拧吗?壁厚大概5mm 凸出来一个是不太美观一个是影响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而外拧吗?壁厚大概5mm 凸出来一个是不太美观一个是影响密封

怎么会凸出来
你原来多长的螺纹就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凸出来
你原来多长的螺纹就多长

您好 我以前角码是M孔或者通孔备母 从箱子底部反穿沉头钉 所以螺纹长点也没事

网友B:
直接打通再做螺丝的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打通再做螺丝的密封

现在就是按箱体实际尺寸做的通孔 沉头在箱体外侧 但是箱体每个批次有点差别 箱体外形又有拔模角 想着是不是可以从内部往外固定 但箱体壁厚只有5mm左右

网友:
做一个过渡板,固定到箱体内部,面板固定到过度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