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调质硬度怎么标?

楼主:
当年我们经常标布氏硬度,在技术要求上写:热处理T235

网友:
我没见过这个标注方法,在旧设计手册上应该能查到

网友:
热处理工艺符号标准我虽然收集了但没有学习过,平时用不到

网友:
简单直接点的标硬度  HB***-***,HS***-***
非常重要零件的标,回火组织几级,抗拉强度多少到多少。

网友:
以下为传统或老习惯的调质硬度表示法:
  图纸中的热处理技术要求标注方法:
    调质-T-调质后硬度为200-250HB时,标注为T23;
    调质+高频淬火硬度为52-58HRC,标注为T-G54;
  调质的热处理硬度要求通常以布氏硬度来表示;淬火、回火的高硬度值通常以洛氏硬度来表示,低硬度时也可以使用布氏硬度来表示。

以下为现行调质
硬度表示的标准文件:
JB/T 8555-2008 热处理技术要求在零件图样上的表示方法;
GB/T 231.1-2018 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 试验方法;

哈哈!歹势啦!咱重新编辑下,将 JB/T_8555-1997修正为 JB/T 8555-2008  发表于 6 天前
JB/T 8555-2008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45号钢以前的老图纸常规的是T235,要是有耐磨要求还会加上C42

C42后会不会冲击功偏低呢?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一般标HRC35

哈哈哈!黑作坊只管能干活就成,前可进后可进,能干成活都可以不讲究。  发表于 6 天前
错!应该是35HRC  发表于 6 天前
尹老板大款可以不讲究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调质  硬度HRC28~32

这是老标准的标记,新标准把字母放后面了  发表于 6 天前
陈半仙和尹老板还是旧社会的,。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一般没有特殊要求我都标T235/T265
有特殊要求的直接跟生产厂家去要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