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 报错:故障模块: vcruntime140:00005267

楼主:
崩溃操作如下:
1.打开任一实体零件
2.点击“拔模分析”
3.SolidWorks 2021 sp5.0崩溃
尝试的解决办法
1.重装Microsoft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无效;
2.SFC扫描修复——无效;
3.dll修复工具,扫描后发现并没有dll文件缺失或损坏——无效;
4.删除并卸载Microsoft Visual C++ Redistributable的其他版本仅保留最新版本——无效;
目前搜不到此故障码的解释,在外网看到了同样报错的故障码,但并未解决

求大佬支招

网友A:
SolidWorks 2021 SP5 存在崩溃缺陷
官方已确认 SP5 中存在一个与 自定义属性中“日期”类型字段 相关的崩溃问题(SPR 1224816),虽然你遇到的是“拔模分析”崩溃,但该错误同样可能由底层 VC++ 运行时异常触发,错误代码 vcruntime140:00005267 也指向运行时库异常。
官方已发布热修复补丁(Hotfix)
SolidWorks 针对 SP5 的该崩溃问题发布了热修复补丁,知识库编号为 S-079499。你可以通过 SolidWorks 客户门户获取该补丁。
https://forum.solidworks.com/forum-solidworks/vNr8STDhRSmjB-p0E3Vj3A/solidworks-2021-sp51-edit-out-n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 2021 SP5 存在崩溃缺陷
官方已确认 SP5 中存在一个与 自定义属性中“日期”类型字段 相关的崩溃 ...

好的,我下班之后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