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bench分析时出现一个或多个表面或表面边界方向错误

楼主:
workbench在静力学分析时提示我说:“一个或多个表面或表面边界方向错误”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有截图吗?要不换discovery试试

注册时间 2007-6-17 主题 9 回帖 4 ,这货是光拉不回。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通常是由于几何体表面的法线方向(即表面朝向)不一致或错误所致。这种错误会影响载荷、约束以及接触设置的合理性,进而导致求解失败或结果不准确。
DesignModeler 中检查并统一法线方向;
使用 "Check Geometry" 工具排查几何问题;
在 Mechanical 中使用 Contact Tool 检查接触法线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