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在GS使用DB软件的方法

楼主(2025-10-11):
目前是离线的画图 另一个沟通 问题是传输数据U盘硬盘的麻烦
请问如果一台主机 虚拟系统+断网+db软 这个方案怎么样呢

网友A:
搞个交换机,把两台电脑用连起来,其中一台禁止联外网,可以实现数据互传,我们公司就是这么搞的
虚拟系统感觉会卡的不行

网友:
你是问在GaussDB(GS)中使用数据库软件(如gsql客户端或管理工具)的操作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交换机,把两台电脑用连起来,其中一台禁止联外网,可以实现数据互传,我们公司就是这么搞的
虚拟系统 ...

也是担心卡顿 不过不试一下老板不会死心 明天有时间搞一下让他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