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耐高温电子压力表

楼主:
大佬们,现在有个测水蒸气压力,水蒸气温度180°,压力在0.3MPa。
能推荐个电子压力表吗?供方想要实时读取数据,不想用指针的。
我之前用的SMC的貌似都不行。

网友:
WIKA CPT-2x 系列(带无线模块)
品牌/型号:WIKA CPT-2x
测量范围:0~0.6MPa(可定制)
温度范围:介质温度最高支持 +200°C(适合180°C水蒸气)
通信方式:支持Modbus RTU、4-20mA输出,可扩展无线模块(如LoRa、NB-IoT)
特点:高精度(±0.1%),不锈钢膜片,适用于蒸汽、气体、液体
优势:工业级稳定性,支持远程云平台接入,适合长期监测

横河川仪(Yokogawa)XS530 + XS110A 无线模块
品牌/型号:Yokogawa XS530 + XS110A
测量范围:0~0.5MPa(可定制)
温度范围:介质温度最高 +200°C
通信方式:支持ISA100 Wireless协议,配合XS110A无线通信模块
特点:电池供电,低功耗设计,适合远程无人值守场景
优势:工业物联网(IIoT)专用,数据可接入Yokogawa云平台或第三方系统

思连 SL-6170 高频无线压力监测终端
品牌/型号:思连 SL-6170
测量范围:-100kPa ~ 0~1MPa(可定制)
温度范围:支持高温型(需确认是否支持180°C)
通信方式:NB-IoT / 4G / LoRa 可选,支持NTP校时
特点:IP68防护,内置电池,支持蓝牙调试,数据实时上传
优势:适合水蒸气、水锤等瞬态压力监测,支持云平台查看

网友:
首先要分清介质温度和环境温度的不同,普通的大多都可用于180的蒸汽介质,但都是配合使用缓冲管隔离介质高温。用于环境温度180度的就很少的了,价格也贵。你应该只要普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