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替换进口液压马达

楼主(2025-10-12):
去年开始接到一个单,关于替换进口液压马达的。
原装位进口外七星液压马达,性能良好,使用约20年左右,但液压马达的输出轴比较小,外花键的, 容易磨损,经常更换。
为实现国产化,寻求替代产品,但是,这个马达的性能参数,实属高配。
型号RM1250x HA1 +ED 2800 MN/K
299 N.m/bar    Pcont 250bar  Pmax  315bar   n:5-540r /min

经过询价等,转速范围,至今没有能达到540的, 但经过考察实际应用现场后,发现只在低转速情况下出力,工作。因此选择内五星马达作为替代品。
并把整个液压马达+减速机都换掉。
至今使用2个月,效果良好。

网友:
应该可以了

网友:
这个德国进口的RX马达本身也是属于低速大扭矩马达。只是里面滑动副类似卡松尼,最高转速有所提高,加上国外产品的材料和精密程度,总体强过国产。但只要是低速工况,国内的低速大扭矩马达只要不是特别高功率的应用,都能替换使用。

网友:
20年后用低速大扭矩马达替换原来的马达+减速机方案,是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