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一下腰形孔的标注问题

楼主:
这两种腰形孔标注都该怎么理解

标注1

标注1

标注2

标注2

网友A:
上面是9个半径为4.5宽度为2.5完全贯穿的腰孔,下面是2个半径为6.6宽度为13.4完全贯穿的腰孔

大识鬼  发表于 昨天 20: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9个半径为4.5宽度为2.5完全贯穿的腰孔,下面是2个半径为6.6宽度为13.4完全贯穿的腰孔 ...

上面这里为什么要多个-

网友:
有国标要求,老老实实查国标去。

网友:
一般都是指最大外形尺寸,但我也见过圆心距的,最好是跟设计确认一下

圆心距的是老标注,以前的标注是防止老人痴呆,看图要会算数的。  发表于 昨天 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9个半径为4.5宽度为2.5完全贯穿的腰孔,下面是2个半径为6.6宽度为13.4完全贯穿的腰孔 ...

啊这。。还能这么理解吗

我不是专业的,而且我也不会这样标注,所以我只能按照我的习惯来理解,错了就是画图的问题  发表于 昨天 11:2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9个半径为4.5宽度为2.5完全贯穿的腰孔,下面是2个半径为6.6宽度为13.4完全贯穿的腰孔 ...

9-2.5X4.5

网友:
这种标注是哪个规范,

网友:
不要这样标注 看似省事,到时候 出问题了,一定是你背锅,国标也没有这样的标注方法,一般是一个2个圆弧的中心距,再加一个槽宽,圆弧就标注R(不带数字,因为是相切,是你槽宽的一半,不用标注),如果这个槽相对于你的零件太小,标注不下,需要局部放大视图。不要给自己挖坑,

网友:
最好标注两个圆心,这样便于加工,省得在计算找中心点,还有标注公差符号后面再加上上下偏差值,这样省得加工人员和检查人员再去查找偏差  发表于 昨天 17:46

楼主:
这是国标,我这里想问一下上两图该怎么解读

网友:
10楼正确,搞机械的都知道

网友:
我标的是X-φX*X(圆心到圆心)

网友:
尽量减少计算,能标直径的不要标半径,加工刀具都是直径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