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管子如何保证不斜?

楼主:
铝合金或碳纤维管子,用锯子锯开,截面总是斜的。如何保证洁面是垂直的?

是先在圆周上画一条线吗?锯片稍微有一点斜,貌似买来的时候就这样安装的。可能这样比较合理。关键是锯的时候手要掌握直一点。这个不是很容易做到。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哪里?

网友A:
有专门锯管子的夹具,有一条槽可以限制锯条的走向,保证垂直于管子

网友:
划线。。。切割机

网友:
你小子问到我专业了,这个你无法锯直,不管你多久的钳工,锯多久都没办法搞定

网友:
手工锯是无法保证垂直的,只有买夹具才行

网友:
圆管用手工锯是没办法锯直的。手工活多的话买个小型的带锯,建议买立式的可以多用途

网友:
关键是锯条,,,,,,小厂的锯条很难锯直,,,,,还有手法很重要,三年的钳工才能合格。

网友:
最后的办法就是拿去叫切割机的锯。我国庆在家给家里的鸡圈做一个爬架,用的50PVC水管,用砂轮机怎么都切不整齐,后来拿去卖管的地方,三下五除二就搞定

网友:
用一张纸卷在上面,纸的端面就是垂直的,用纸的端面做基准。

29级老钳工在此,怎么会不直?

网友B:
垂直到什么程度?画线锯0.5以内是可以的

网友:
手工极难锯直,留点余量锯完磨平就完事儿了。

网友:
1.记号笔划线 2.轻轻的推锯条,不要压 3.锉刀稍微修正下

网友:
画一圈线,保证线是直的,然后沿着线锯,不要深,表面透了就行,然后转动个角度,重复此过程,一直重复,知道一周都切开,这样相对来说比较直,但是麻烦  以前手动切方管时都是画好线后四个面分别切,最后再用锉刀锉,基本是直的

网友:
淘宝买,按长度叫卖家下好

网友:
7寸砂片机就200多一点,保证垂直。

网友:
很难,就算能保证手拿锯垂直,但是锯片锯的过程中会两边歪,一旦歪了很难再正过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垂直到什么程度?画线锯0.5以内是可以的

这还是要用设备,我用钢锯和角磨机切面都是斜的还不平整,最后用锉刀修平,再用倒角器去毛刺
网上搜的这个看着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还是要用设备,我用钢锯和角磨机切面都是斜的还不平整,最后用锉刀修平,再用倒角器去毛刺
网上搜的这 ...

150元一套?

网友:
切完1000段 就会发现 且起来直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锯管子的夹具,有一条槽可以限制锯条的走向,保证垂直于管子

我见过类似的工具,不过是切木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见过类似的工具,不过是切木板的。

自行车店截前叉截座管都用那种

网友:
厂里当年二级钳工满师考试记得是垂直度50毫米尺寸,0.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0元一套?

150只是其中一个配件的价格,设备要2000起

网友:
把管子竖起来夹在虎钳上
然后手锯 贴住 钳口  锯就是平的

网友F:
这个管子旋转的话,用割刀,切的很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管子旋转的话,用割刀,切的很平整。

pvc 割刀用过,金属管子,碳纤维管子也有割刀吗

做个简易的切管机,也可以管子转动刀不动,很简单的。  发表于 4 天前
应该有的,可以网上找找看。车床切管子,是管子转动,刀不动,这样切口非常平。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手锯就是要靠手熟

网友:
手动比较困难,划线。最好用大锯齿

网友:
现在还用手工下料吗?

网友:
夹持方式的问题,一侧夹持带预压,一侧放松,同样受力两边肯定变形不一致。两侧夹持固定的结构估计就好了

网友:
手工锯是无法保证垂直的,找别人切割机切割

网友:
用这个切割。

是的,如果要切口整齐,那上锯管机就行了。  发表于 前天 14:31
你这个只能割圆的  发表于 前天 13:16

网友:
工博会上好多割管机,还有专门的夹具,切圆饼都行

网友:
无他,唯手熟尔

网友:
需要工装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