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型圈的问题

楼主:
大哥们,我这样子选择安装O型圈能用吗,会不会用着用着往一边掉出。滚轮槽2.1,安装内径22,O型圈3.5线径,外径29,内径22.  O型圈外径30±2,其他不做要求。

工况

工况

问题

问题

网友:
这是实心胎啊,不是O型圈。。。。。

网友A:
看完楼主描述,咱直接半晕。
说白了,和听那些砖家讲课一个样。

网友:
想表达什么,没看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楼主描述,咱直接半晕。
说白了,和听那些砖家讲课一个样。

看第二张图,这样子将O型圈卡在上面可以使用吗。在第一张图的工况下

听砖家讲几次的感觉都是一个样  发表于 6 小时前

网友:
你这不都做出来了,设备跑一段时间试试不就知道会不会掉了。

网友:
这是包胶轮吧

网友:
我做过一个类似的,一开始就是按O型圈截面设计的弧槽,后来发现会跑出来,改成方槽+槽径稍大于O型圈内径,绷紧一点就不会跑出来了。

网友B:
包掉的,而且还会损坏O型圈。槽开小了,参考楼上开方槽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包掉的,而且还会损坏O型圈。槽开小了,参考楼上开方槽的回答。

而且O型圈要卡在槽里,应该设计成径向方向过压,不是让槽宽比O型圈直径小。

网友:
拿O型圈来摩擦传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