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钢丝绳厂家或储绳筒厂家在吗

楼主:
我想了解直径一米的钢丝绳储绳筒两侧那个孔是多大的,有个大致范围也行

网友:
直径一米的钢丝绳储绳筒两侧的孔径没有统一标准,其具体尺寸取决于卷筒的结构设计、用途、钢丝绳直径以及安装方式。

网友A:
搞个锥形可调就可以了。你是做收放线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锥形可调就可以了。你是做收放线器吗

差不多,没做过。想了解一下那个孔的直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