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筒材料,热处理,工艺求指教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这2件产品用什么材料,和热处理工艺,硬度多少?目前用的是42CRMO,38度,用一天半就滑了。

网友:
38度是个什么单位啊,硬度吗。图纸上写38度,就等于实物也是38度吗。有没有可能实物根本不符合图纸要求啊。
还有这两个零件叫什么名,干什么用的啊。你不会以为硬度和热处理与零件的用途没有关系吧。
还有这剖面视图的画法,谁教你这么画的,这是哪国标准?

楼主:
外套筒硬度检测的是HRC38,零件叫什么名有关系么?还有就是这2件都是用到电动扳手上的,照片能看到吧。图纸不标准管他干嘛呢,不影响加工和热处理工艺吧。

网友A:
这是裂了,不是滑了,,,,,回火不足,韧性差了。

网友B:
图2崩了的是什么,怎么看都不像是图1的东西

网友:
45钢怎么样

网友:
套筒你这设计天然就容易滑  你都42CrMo了,那至少热处理HRC40-45

纯没试过,看图片他这个是断了,扭转断裂主要是韧性不足。增加硬度情况下还是降低韧性,屈服不变情况下,不是更容易断裂吗?还是我有那些东西没考虑到。   发表于 昨天 17:06

网友:
38度肯定不行

网友:
材料没问题,硬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2崩了的是什么,怎么看都不像是图1的东西

图一是套筒,打滑了,没有附照片。照片是里裂了的是图2零件。图一零件是我们自己做的,图2的零件是别家做的。现在我先把图一局部做高频处理看看效果。图2也用42CrMO新做2个,调质淬火HRC45-50°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裂了,不是滑了,,,,,回火不足,韧性差了。

图1滑了,没附图。照片中裂了的是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2崩了的是什么,怎么看都不像是图1的东西

崩了的是最后面那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 低合金钢 20Cr,20CrMo之类的。采用整体渗碳淬火。

好的,后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