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A12阳极氧化表面质量不良,出现黑色麻点

楼主:
2A12挤压棒材加工的零件,本色阳极氧化后,发现圆柱面上有黑色麻点状的小凹坑,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

网友A:
2A12外边包铝层阳极氧化后是本色,但是内部的材质阳极氧化是灰黑色。

我们单位之前用的2A12-T4铝板就是外边有包铝层。阳极氧化后,四周边铣加工过的,还有表面加工过的地方都是灰黑色的。包铝层部分是铝本色。  发表于 昨天 18:47
2A12难道不就是一种高强度的硬铝合金吗,它还包什么铝啊。  发表于 昨天 17: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12外边包铝层阳极氧化后是本色,但是内部的材质阳极氧化是灰黑色。

我们使用的不是包铝

网友:
你倒是上图啊

网友:
材料表面缺陷:原材料本身可能存在一些微小的瑕疵或夹杂物,在挤压过程中这些缺陷可能会被拉伸并分布在材料内部。当进行阳极氧化时,这些区域可能无法形成均匀的氧化层,导致出现麻点。
前处理不当:阳极氧化之前通常需要进行严格的表面预处理,包括脱脂、碱洗、酸洗等步骤。如果某个步骤操作不当,例如清洗不彻底,可能会留下残留物,影响后续阳极氧化的效果,导致局部形成不良的氧化层。
电解液问题:阳极氧化过程中的电解液成分和条件(如温度、电流密度等)对氧化膜的质量有很大影响。如果电解液中有杂质或者参数控制不当,可能导致氧化膜质量不佳,出现麻点等现象。
电流分布不均:在阳极氧化过程中,如果零件与电源连接不良或电流分布不均匀,也可能造成氧化膜厚度不一,某些区域可能出现过氧化或欠氧化的现象,从而形成麻点。
环境因素:外界污染物的进入,如灰尘颗粒落入正在处理的溶液中,也可能成为麻点形成的原因之一。

网友:
清洗不干净也会的

网友B:
并不是什么材料都适合做阳极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什么材料都适合做阳极氧化

你是说2A12不适合做阳极氧化吗?

网友C:
2系铝是含铜合金,前处理的时候铜析出了,所以阳极面有黑点

这个要用含硝酸的化抛液来解决,要么就是不要化抛,直接超声波做阳极,都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2系铝是含铜合金,前处理的时候铜析出了,所以阳极面有黑点

这个要用含硝酸的化抛液来解决,要么就是不要 ...

谢谢你的建议,我们采购的2A12-T4,如果想要改善材料,重新固溶时效可行吗?

不是材料的问题,我说的前处理不是固溶时效,是阳极工艺的前处理 阳极工艺分两个部分 从清洗除油到碱洗除氧化膜--到化抛提升光泽,属于前处理 进阳极槽开始生成氧化膜到染色封孔属于后处理 这个还是阳极工艺前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1:45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建议,我们采购的2A12-T4,如果想要改善材料,重新固溶时效可行吗? ...

不是材料的问题,我说的前处理不是固溶时效,是阳极工艺的前处理

阳极工艺分两个部分

从清洗除油到碱洗除氧化膜--到化抛提升光泽,属于前处理
进阳极槽开始生成氧化膜到染色封孔属于后处理

这个还是阳极工艺前处理的不合理导致的,建议和阳极厂一定要说明,这个是2系铝合金

很多阳极厂只会做1系,5系和6系,让他们做个7系和2系是要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材料的问题,我说的前处理不是固溶时效,是阳极工艺的前处理

阳极工艺分两个部分

嗯,我们的外协加工厂说是我们的材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