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固定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
       现在这个气缸固定的板件用久后螺丝松动,现在板和气缸活塞杆间加个螺母这样效果会不会好点?

网友:
没什么卵用,你这个是内六角螺丝从气缸杆里面松动,最好是内六角螺丝打胶固定或者是加防松垫圈

正解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螺母的位置放在板上面吧!

网友:
打胶,防松螺母,侧面钻孔顶丝,破坏性防松效果可能更好

网友:
气缸轴那端沉孔卡位一下锁紧会好点

网友:
自己做个薄扳手,卡住活塞锁紧

网友:
打胶,你装个螺母上去情况会更糟。。。。

网友:
加上平垫和弹垫,打胶,不行再做沉孔,做个限位

网友:
这是从外面上的螺钉,在里面加螺母没用。在螺钉和板之间加弹垫、平垫试试

网友:
工件底面沉槽扣住扁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