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打孔攻丝单机

楼主:
给朋友设计了一台伺服分度盘转动,自动打孔攻牙单机,人工仅负责上下料。

楼主:
控制器用网上的单轴伺服/步进控制器,输入输出点位比较多,昨天测试,分度转向基本上符合要求。需要装机实际测试。

楼主:
自动攻丝机外购的,攻丝之前扩孔,使用的是一台钻。

楼主:
伺服分度盘是闲鱼买了个二手的130型号的,用的是60闭环步进电机,转动还比较平滑。

网友:
和楼主对比,我感觉我画的模型太过于精细

外购的就做模型啊,需要加工的就很精细。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和楼主对比,我感觉我画的模型太过于精细

楼主:
懒得用PLC,写程序好烦神,用现成的控制器就好了,几百元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对比,我感觉我画的模型太过于精细

封板我就不说了,连台面板都不要?直接锁到方通?

成本高,打扫卫生也不方便,装配也不方便,因为是自己用的,所以从简。  发表于 3 小时前
要那干嘛?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我理解的找朋友,一般是想便宜又好用。

那是肯定。关键的是加工的产品,我要分点利润的,不然我干的没劲。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板我就不说了,连台面板都不要?直接锁到方通?

钻孔攻牙不喷乳化油?怎么也得做个盘装水吧

用个小型隔膜泵,每次喷大概一两滴,基本上不流淌。那种大量喷水的,不好弄,到处都是,过滤后也不好用,残渣多。  发表于 6 小时前
微量,基本上被工件带走了。然后下面可以增加盘子的,但是现在顾不上。先做出来,然后慢慢调整。  发表于 6 小时前

网友:
我也想说,楼主为啥不加乳化液?还有一个,直接装方管上,丝攻和零件好调垂直吗?不然容易断丝攻

有支撑滚轮,好调整。  发表于 6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懒得用PLC,写程序好烦神,用现成的控制器就好了,几百元搞定。

那有现成的控制器?

程序要编写下,但是很简单。你在网上搜索下单轴伺服控制器就行了,注意你要控制的点位。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B:
我跟你打赌一张毛爷爷,你这设备,根本没法用;肯定故障频发,不是这问题就是那问题,最后丢在一边当废铁
真以为先这样,然后那样,最后这样,嘴巴说说就大功告成了?
基准都不用,直接锁焊接的方通上?
这么多年的工程师,就这水平?
这水平就算了,还发到论坛来显摆?
看看你设计的都是什么东西,粘上伺服、自动化这几个字就牛逼了?

感觉我的涵养还可以了,时间倒退三十年,估计我肯定要和你对骂。你看不惯的事情多了去了,可以走开,没人邀请你来当评论家。  发表于 3 小时前
就扩孔攻牙的事情,你看很多小厂,直接人工对孔,还考虑个啥基准。  发表于 3 小时前
把红色毛爷爷准备好哈。  发表于 3 小时前

网友:
土八路有土八路的干法,但是你这不是土八路,是小孩子过家家,玩泥巴

等着瞧好了,哈哈……  发表于 3 小时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有现成的控制器?

我选择的是两轴的,带插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选择的是两轴的,带插补的。

这是使用说明书。我现在还在看,有很多东西不是很懂,学习中。

楼主:
这个设备,结构比较简单,复杂点的是设备选型和程序编写,攻牙用的是多轴器,扩孔用的的同规格的多轴器,先扩孔5mm,然后攻牙M6,问题在于这一堆孔在圆周上的分布,不是等间距的,所以分度盘每次转动的角度不同,而且扩孔和攻牙,不能同时进行。幸好与圆心的距离相等,不然还得增加一个滑台,移动加工设备。

网友:
攻丝要速度,要刚攻,速度快

这个用的是刚性筒夹,仅在轴向上有点浮动,我攻牙的时候都是用刚性的,主轴的螺距控制好就行了。  发表于 2 小时前
主要是孔小,而且密集,一个位置上有七八个孔,所以要用多轴器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跟你打赌一张毛爷爷,你这设备,根本没法用;肯定故障频发,不是这问题就是那问题,最后丢在一边当废铁
...

能用的去西藏,坐飞机能到,坐火车能到,坐大巴能到,骑猪也能到,走路也能到,
这个是以最低成本完成一项低效率的加工,没有什么不行的,

完成任务是关键,具体是哪种方式,是否粗糙,跟要求有关,和设备无关。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设备,结构比较简单,复杂点的是设备选型和程序编写,攻牙用的是多轴器,扩孔用的的同规格的多轴器,先 ...

这里就看不明白了,不是六工位,是工件就一个圆盘那么大?

对,一个圆盘,上面分布很多孔,在圆周上,但是不是等间距,这还是一个类型的孔,还有其他类型的孔和槽,这个仅完成一组孔的两道工序,激光切割后扩孔,攻牙。   发表于 6 小时前

网友D:
你这样的是人工上下料,一台机器要一个人。还有就是丝锥和钻头能用多久?只怕是一直在更换丝锥钻头的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的是人工上下料,一台机器要一个人。还有就是丝锥和钻头能用多久?只怕是一直在更换丝锥钻头的路上、 ...

十几年前就做过类似的产品,你看我之前发的帖子。当时加工的是铝件,控制器的程序都是我自己写的。

现在加工的是钢件,把位置固定好,调整好,没那么难的。如果不使用这个机器,则有36个扩孔,刀角,攻牙,也就意味着有36*3,108道对位工序,外加涂抹攻牙油的操作,现在只需要一次装夹,其他的都是机器自己完成。本来这是加工中心干的活,可以自动换刀,但是那速度太慢了,因为这个有点量,所以才使用专机。

只要有量的,肯定要设计专机,不然没法赚钱。

楼主:
晚上带娃写作业,与此同时编写程序,这个可以使用上位机先把主程序写好,然后在控制器上细化。目前还不熟悉软件的编写法则,还在摸索中。

楼主:
还可以调用子程序,这个38页的说明书,慢慢的看差不多了。

楼主:
这比我之前用C语言写单片机程序要方便太多了。

当时用的一款控制器,用的是51单片机作为主控,可以使用梯形图,但是我不会,只有用C语言编程,效果是一样的,程序文件就要小很多。  发表于 20 分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