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着怎么标注好

楼主:
如图:小弟遇到一个零件,里面有一部分挖空,挖空部分是一个标准的齿轮,两个齿之间留下的那一块(红圈里的),该怎么标注尺寸,社友们有什么高见,
零件的用途:粗略筛选不合格的齿轮,类似于通止规,不是用来啮合传动的

网友A:
o(* ̄︶ ̄*)o,你这齿圈是用外齿轮线切出来的,大错特错了,那部分是外齿轮的齿根过渡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 ̄︶ ̄*)o,你这齿圈是用外齿轮线切出来的,大错特错了,那部分是外齿轮的齿根过渡圆,,,,, ...

对哦,是直接切出来的,但是不是齿圈,纠结这个东西该怎么标注数据

okk,我试试,谢谢大佬指点  发表于 6 小时前
直接标注齿圈内径,齿顶过渡圆R即可  发表于 6 小时前

网友B:
就差个分度圆直径了

网友C:
齿轮该怎么标就怎么标,小舌头非圆曲线,要提供DWG的文件便于线切割。

网友D:
标注:匹配模数多少,齿数多少的标准齿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注:匹配模数多少,齿数多少的标准齿外形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该怎么标就怎么标,小舌头非圆曲线,要提供DWG的文件便于线切割。

哦哦,都准备好提供给加工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差个分度圆直径了

哈哈哈,算术题,偷懒没标

网友D:
或者干脆就整个实物给他,备注以实物齿轮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干脆就整个实物给他,备注以实物齿轮为准

666,这样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