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空电机主轴安装长度设计

楼主:
各位大哥,请教一下:图中的中空电机轴孔深度是110mm,设计电机轴的安装深度也必须是110mm 吗,还是说有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安装长度就行,这有什么说法吗?我图中(装配图)的长度是45mm 。

装配图

装配图

网友A:
不用110,这种是键受力,键长25,只要键进去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110,这种是键受力,键长25,只要键进去了就行

好的,键长有30mm ,主要是我领导说轴短了可能会晃动。整的我有点不确定了,谢谢春哥。

网友:
轴径1.5倍长度,,,,,

网友:
为啥不把手轮的轴直接加长直连电机?虽有缺点,但相比你这样,一个短轴加联轴器靠谱啊 你这样安装太容易出现因不同轴造成的后果了;难道那个是采购件?另外如果你要求不高 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