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ANSYS

楼主:
特别小的尖角处的应力奇异怎么办?尖角处无法倒圆角,图片红线内是有效接触面,面积很小

网友A:
用带中间节点的高阶单元(Solid186/187、Shell181 带 KEYOPT(3)=2)可显著减缓奇异梯度。局部加密到“足够细”即可(一般最小单元边长 ≤ 圆角半径/3),再细只会把奇异值继续抬高,对真实解无益。若结构为薄板/薄壁,改用壳单元或板壳-实体耦合,可避免因“厚-薄”过渡造成的附加奇异。
避免把集中力、点约束直接加在尖角节点上;改用“远端位移”(Remote Displacement)、面分布力或等效弯矩。螺栓、铆接区域用“梁-壳”或“实体+接触”模拟,不要把预紧力直接挂在单点。

网友:
有接触的地方,网格细化要合适,并检查是否收敛。

网友B:
将此处倒圆角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此处倒圆角看看

作者说了,此处是接触面,不能倒圆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带中间节点的高阶单元(Solid186/187、Shell181 带 KEYOPT(3)=2)可显著减缓奇异梯度。局部加密到“足够 ...

这个在理, 在细化只能让奇异点应力更大

网友:
之前做分析遇到过这类奇异点,细化优化网格只能让奇异点应力更大,如果把网格画大画粗糙的话(面整体结构改变)又不符合实际,试着改变一下加载方式,若结果不能满足要求就结构调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