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过滤器压紧方式

楼主:
如图,用什么方式去压紧高效是最方便的呢?

网友:
让别人去安装才是高效和最方便呢

网友:
电磁+弹簧

网友:
压紧?为什么要压?,侧边安装,侧板上加一个夹位槽就行了,另一侧的内壁上也做一个槽把滤芯卡在两个槽上就行了 要啥压紧啊,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安装完以后滤芯密封问题,别进出口串气才是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