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尺寸错误

楼主:
如图
草图尺寸和钣金展开差很多,工程图里平板模式尺寸也是和草图尺寸不一样。
怎么办?

网友:
调调K因子试试。

网友:
有没有可能你的思路是错的?你这个钣金展开是展开哪一面儿?你以为是展开上面的面吗。

工程图平板模式是自动的。  发表于 昨天 08:54

网友:
你需要先了解钣金展开是按那个面展开的。

网友:
在三维看看展开图样子

网友:
这种稀奇古怪的问题要先怀疑自己,,,,,,

网友:
看不到你的钣金设置参数,无法探讨

展开尺寸,应小于930  发表于 昨天 11:36

网友:
展开尺寸当然不一样了,你不会按照厚度一半的尺寸做展开吧,钣金展仔细测量的话会因为加工方式(滚圆,折圆),人员操作(今天心情不好)等因素尺寸有些许差距,如果按照一个长展开,较厚板厚,内部晶格颗粒不均匀等因素,影响尺寸展开,实际上我之前公司做过测试,钣金的折弯展开长度通常不是厚度方向中心线的长度,就想坛友说的K值是影响展开的系数一样,你如果说你按照厚度方向中心线长度算的展开,那指定和工程图和实际不符,如果说薄板厚,折弯数量少,那无所谓你可以按照厚度中心计算,调整K就可以做到草图和工程图一致

实际展开尺寸必定小于930,展开为930也不对,更别说一千多了  发表于 12 小时前
那这种情况就得发原图了,这种情况我没碰到过不好说是软件问题还是人的问题,确实没注意看尺寸变化  发表于 昨天 16:14
楼主要抓住重点,930的弧长,展开能到14XX,明显就是错的。  发表于 昨天 16:02
金属形变时候会出现拉伸或者压缩的现象,不要忘记呀  发表于 昨天 1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