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压降问题

楼主:
如图,左右两治具吸盘真空分别由独立电磁阀控制开关,出现左边漏真空后右边真空同时下降问题
厂务负压80kpa,一边漏气后另一边只剩下不到50kpa
现在两个处理方式:
1.厂务负压进设备后增加储气罐-->没什么效果
2.其中一边增加真空发生器

请教一下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真空逻辑阀

觉得效果不好,干脆直接流量计或者负压表+电磁阀。哪路负压出现异常直接断掉  发表于 5 天前
以前有用过但是反馈好像一般 刚才又看了一遍说明,没吸到工件时真空会进入比较小的孔径,以此来降低真空的泄露,我这样理解对吗?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PIAB的解决方案:

1. 真空膜片阀或真空限流阀  piSave

2. 真空截止阀 piSecure

感谢分享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每个吸盘上增加单向阀即可,或者左右支路各一个单向阀

单向阀会不会延申出掉片了检测不出来的问题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什么叫厂务负压,常务吗,常务那不是行政职位吗。

网友:
真空罐可以的,管路漏气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