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密封静压试压,水,气都不泄露,但工业白油掉压

楼主:
机械密封在做静压试压的时候,气压保0.7Mpa,没有气泡出现,做水压试压,也能保证0.7Mpa不掉压。但一旦打5号工业白油,看不到漏点,但就是压力表要降,很缓慢的在降,想问问各位大佬,用白油试压的时候,是不是不能按照一般试机封的方法来操作,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哪些地方

网友:
是不是工业白油腐蚀了密封件

网友A:
白油受高温蒸发产生了气体而已

网友:
饱和蒸汽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油受高温蒸发产生了气体而已

说的正确,转速如果比较高的话,机械密封的两个摩擦面温度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