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中如何让一个零件按一定角度旋转?

楼主:
SolidWorks装配体中如何让一个零件按一定角度旋转?

网友:
旋转命令?也可以角度配合后删掉配合

网友:
角度配合后删掉配合

网友:
给相对旋转中心的旋转约束为自由或者机械旋转就行,,,

网友:
移动直接转不就行了吗?
如果是想让零件只能转一个范围内的角度,用机械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