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和花键一样吗

楼主:
齿轮分标准模数齿轮和带变位系数齿轮,那花键也分标准花键和代变位系数花键,想问下齿轮和花键是不是差不多性质的,唯一不同的是它们模数有区别,齿轮大部分模数都比较大,而渐开线花键普遍模数比较小,是这样吗

网友:
不一样,齿高系数不一样,压力角也不一样

我刚百度了一下,解释的很详细!  发表于 9 小时前

网友:
从汽车配件讲个人感觉不太好量公法线长度的就是花键不管是 内花键还是外花键 正常测量跨棒距,齿轮一般太阳轮行星轮还有齿圈 齿圈支架 行星轮架 上面图纸都会给你表明的

网友:
一样 齿面都是渐开线

矩形花键让你给开除国籍了吗?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全程都在胡说八道,齿轮啮合和花键与孔配合那是一回事吗?花键的齿型就只有渐开线吗?矩形算什么?三角形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