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为什么必须用显卡??

楼主:
用CPU不行吗?把废旧手机的CPU拆下来,弄个集成主板。来搞AI运算行不行?

网友A:
算力不是简单的CUP或GPU并联,
他有非常复杂的系统构成和数据通讯管理,
绝不是简单的1+1等于2。

网友:
刷刷小视频吧,通俗说就是通机和专机的区别。CPU当然也是可以做的

网友:
CPU没有显卡高效,CPU适合复杂运算,GPU适合简单单一的矩阵运算

网友:
AI运算GPU速度比CPU快上百倍。

网友:
gpu效率高
cpu也不是不能用,只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力不是简单的CUP或GPU并联,
他有非常复杂的系统构成和数据通讯管理,
绝不是简单的1+1等于2。 ...

不就是一堆0和1吗?输进去0和1,输出来一堆0和1。速度不够,针脚来凑。一块CPU1700T针脚。10块就是17000个。改改电路和软件上想想办法,可不可以呢?

网友:
核心和频率的数量上的区别。
CPU--只有8个核心,但频率有3.5G
GPu-核心有几千个,但频率只有2000M。
Ai在并发数上应该要求更多,所以现在多用显卡训练

网友:
GPU(图形处理器),在处理AI相关的计算时具有以下优势:
高并行性:GPU拥有成百上千个核心,可以同时处理多个线程,这使得它们非常适合执行AI模型中的并行计算任务。相比之下,即使是多核的CPU,其核心数量也远远少于GPU。
高效能浮点运算:AI训练和推理过程中涉及大量的浮点数运算。GPU被设计用来加速图形渲染过程,其中包含大量浮点运算,因此在执行AI相关计算时非常高效。
专用硬件和指令集:现代GPU配备了专门为深度学习优化的硬件单元(如Tensor Core)和指令集,进一步提升了性能。
内存带宽:GPU通常提供比CPU更高的内存带宽,这对于快速读取和写入大量的数据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处理大型数据集和复杂模型时。
CPU更适合执行逻辑控制和顺序执行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