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的测量

楼主:
各位大佬们好

最近有一个疑惑,经常在工厂图纸上看到零件的公差标注会精确到0.001mm,例如5.2 +0.052/0,但是在进行检验时又往往使用卡尺或千分尺测量,但是这些量具的精度往往是0.01mm。
这样是不是不合规的?是不是应该调整图纸公差为0.01mm的精度,或者使用精度0.001mm的量具检测,哪些检具可以达到这样的精度呢?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下,活塞上的阻尼孔的公差一般如何考虑?例如一个阻尼孔的直径是2mm,公差应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A:
公差怎么标是一回事,用什么量具又是一回事

你可以标成精确到0.01整数,但你应该学一下《公差与配合》,什么是标准公差

+1  发表于 7 小时前

网友:
公差是为保证零件的互换性,必须将零件的实际尺寸控制在允许变动的范围内。
配合是基本尺寸相同的,相互结合的孔和轴公差带之间的关系,用以表达结合松紧程度的功能要求。
打个比方,例如5.2 +0.052/0,这个就不规范了,按照基本尺寸5.2查询,H10:+0.048/0;H11:+0.075/0。
建议,该读书时还得去读一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下,活塞上的阻尼孔的公差一般如何考虑?例如一个阻尼孔的直径是2mm,公差应该如何选择呢? ...
再请教一下,活塞上的阻尼孔的公差一般如何考虑?例如一个阻尼孔的直径是2mm,公差应该如何选择呢?

首先你得先了解阻尼力的范围,再依据阻尼力的范围计算出孔径的上极限和先极限,如此便得出Ø2的公差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怎么标是一回事,用什么量具又是一回事

你可以标成精确到0.01整数,但你应该学一下《公差与配合》,什 ...

标准公差我知道,那在检测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按照标准公差的精度(例如是0.01还是0.001)去准备相应的量具?
我是新手,还请指教

车间怎么检测?那是车间的事儿,你画图就按照标准来,你不按照标准来车间就可以把锅扣你头上。  发表于 1 小时前
基本告别机械  发表于 5 小时前

网友:
我来解释一下,首先声明这不是在网上复制粘贴过来的,也许是错的:首先如果公差的最少单位如果是0.01毫米,那就没有那么多等级了,这个是根据基本尺寸按公式计算出来的。还有为什么叫千分尺而实际的测量单位是0.01毫米,因为在它一格的刻度之间我们还可以估算一下是多少微米,所以叫千分尺。还有现在普通的电子卡尺也可以显示0.001毫米。当然准确的测量还是要用相应单位的测量工具

网友:
我遇到的大多数客户都没有能检测正负0.001mm的手段,有遇到钣金孔要求正负0.003的,我问如果孔做大了影响穿螺丝吗?

他认可了,他签字降低精度,他不认可你就得按照图纸标注来。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公差值是根据零件的配合要求确定